[STM32] 求助大佬们,单片机如何读取USB鼠标的信息。

楼主(2018-04-26):
我想做一个基于光电鼠标的精确定位,参考这个大哥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938556-1-1.html
但是不知道 不支持USB主从机的STM32芯片怎么搞。假如不支持USB主从机怎么读取鼠标的信息啊,外加一个CH375B U盘模块可以读取吗?

楼主:
问了同学说是直接转串口输出...

网友A:
几乎所有的鼠标都支持ps2模式,不需要用usb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的鼠标都支持ps2模式,不需要用usb方式

我的妈,太感谢了。谢谢大佬,哪怎么转PS2模式呢,直接拿线对着接就行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妈,太感谢了。谢谢大佬,哪怎么转PS2模式呢,直接拿线对着接就行了吗? ...

弄个usb转ps2的线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主要是现在USB母口转PS2的线感觉好少....

嗯,某宝上应该有卖的,我之前用过。 这样能显著降低方案难度

网友C:
操作USB鼠标,获取USB鼠标的数据需要使用USB HOST接口来实现,有两种芯片可以用,一种是USB HOST接口芯片,比如CH376这类的,还有就是带USB的单片机,比如CH559,CH554这类的。这里有操作USB鼠标、键盘的代码。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B%E4%BE%8B%E7%A8%8B

网友D(2019-09-11):
您好,请问您做出基于光电鼠标的精确定位了吗,我现在做出来发现来回移动鼠标的时候存在一定的回差,回到同样的位置坐标无法归零,请问有好的解决办法吗,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