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SPI无法使用

楼主(2018-04-26):
我使用的芯片型号是GD32F130G8U6
电路图如下:

使用PA15--->SPI_CS
      PB3--->SPI_CLK
      PB4--->SPI_MISO
      PB5--->SPI_MOSI
SPI工作在从机模式,中断接收。但是,没办法完成通信。我检查和验证过连线,绝对没有问题。
代码如下:
/*****************************************************
** @函数名:spi_slave_init
** @描述  :spi初始化为从模式
** @参数  :无
** @返回值:None
*****************************************************/
void spi_slave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打开GPIOA口时钟,PA15是CS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打开GPIOB口时钟,PB3、4、5 -> SCK MISO MOSI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打开SPI1的时钟

  gpio_af_set(GPIOB, GPIO_AF_0,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15);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5);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SPI1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SLAVE;                //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16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2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软件触发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2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中断配置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SPI1_IRQn,0,1);
//使能SPI中断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1, SPI_I2S_INT_RBNE); //接收中断
  spi_enable(SPI1);                                 //使能SPI
}
/*****************************************************
** @函数名:SPI1_IRQHandler
** @描述  :spi接收中断函数
** @参数  :无
** @返回值:None
*****************************************************/
void SPI1_IRQHandler(void)
{
uint16_t spi1_receive;
if(spi_i2s_interrupt_flag_get(SPI1, SPI_I2S_INT_TBE) != RESET)
  {
  spi1_receive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1);
}
}

请各位大侠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SPI0的IO才是这些吧   SPI0    SPI0   SPI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0的IO才是这些吧   SPI0    SPI0   SPI零

你好,官方给的手册,是SPI1

网友A:
你的库也是3.0的吧

GD32F130xx Datasheet Rev3.0.pdf

楼主:
对啊。我使用的就是他们最新的库3.0

楼主:
你好,我的手册和你的不一样啊。为啥我的是SPI1啊。

网友B:
你的引脚设置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
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写一个用IO口模拟的试下

楼主:
谢谢你,问题已解决,果然是,SPI0,这个好奇怪啊。我的手册为啥是SPI1,卡我几天。

网友B:
这是因为资料写的有问题

网友C:
用官方的例程试了没?移植过去的,还是新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官方的例程试了没?移植过去的,还是新写的

官方例程没啥用。是文件错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没啥用。是文件错误。

官方文件没错误,有2个版本的库及文件,一个GD风格的对应1x0的都是3.x,还针对ST风格做了一个版本 对应资料及库都是1.x的

网友E:
那就多检查下程序设计的

网友F:
GD有没有stm32cubemx这样的东西

网友G:
兄弟,你的时钟没打开

网友H:
这个资料的参考了的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官方例程没啥用。是文件错误。

不要轻易怀疑官方的错误,经过多少人验证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