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5430

楼主(2018-04-26):
请教,用TPS5430可以输入24V,输出 -15V吗?24-(-15)>36了,是否可行呢?我按照datasheet 的电路设计,不成功,没有输出

网友A:
用5430做过5V,15V应该能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430做过5V,15V应该能做吧

我用的两片,正15V正常,-15V 不行,都是24V输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B:
这种用BUCK电源IC做负压输出(IC的最大占空比最好不超过90%),要求(输入电压 - 输出电压) <= IC工作最高电压。

TPS5430最高工作电压36V,楼主要求24V输入-15V输出,24-(-15)=39V,危险了。

网友C:
我看手册上没有这个应用.  我担心并不能这样用(生成负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手册上没有这个应用.  我担心并不能这样用(生成负压)

一定可以,我经常用,但是要保证输入输出总电压不要高于IC耐压。
还可以输出+-电压,且都是稳压的,比如输入24V,输出+-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定可以,我经常用,但是要保证输入输出总电压不要高于IC耐压。
还可以输出+-电压,且都是稳压的,比如 ...

嗯, 当然能用起来也很好, 不知可否有个电路图大家探讨探讨呢

网友D(2018-12-20):
请问楼主做出来了吗,我也正好想弄。但是据说24+15>36,而我的最大值36V输入不是更加不行了吗

网友E:
TPS5430平时一直输出正电压俩使用,可以输出负电压吗

网友D:
请问有人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成果吗

网友D:
按着数据手册上面的-5V负压想要改成-15V,3A输出可是焊接完出现了问题。一是不可调,二是输出才-1.22。请问FB的的值应该是怎么变的,可能是负数吗是不是因为我358没有接负压

网友F(2020-11-23):
请问下,反馈脚电压不正常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