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人在用spin3202 这块板子?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6):
最近入手了一块 spin3202的板子,用来做低压电机驱动。给的例程是带霍尔方波的吗?电机烧写,接入,电机么有反应。尝试编译。仿真发现有个地方过不去。  才发现是gpio的时钟初始化,出现了gpiof  这个芯片就么有这个管脚。晕了
官方给的例程有么有人在用。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试把MDK升级到5.17

我MDK是v5.25。。我确定是差文件。。官方下载的zip里面有2个工程。Uart差2个文件,手动添加后就可以了。
Poten的还差好几个文件 我没试了
下面是我从官网下载的工程

楼主(2018-08-15):
搞明白了,刚上电是standby模式,要配置寄存器才可以

楼主(2018-04-26):
大家给点回复呀

网友B: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evaluation-tools/solution-evaluation-tools/motor-control-solution-eval-boards/steval-spin3202.html

到这下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evaluation-tools/solution-evaluation-tools/motor-contro ...

资料已经下载了。关键是那个6步换相的例程只有代码,没有一点介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资料已经下载了。关键是那个6步换相的例程只有代码,没有一点介绍出来。 ...

有谁在玩,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料已经下载了。关键是那个6步换相的例程只有代码,没有一点介绍出来。 ...

这个要先学电机控制,再看代码就容易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先学电机控制,再看代码就容易懂了。

电机控制是熟悉的,代码比较绕。提供给客户的代码应该跑过的。不给客户带来困扰的,但是实际不是这样的

网友C:
spin3202,这是什么系列的,为什么前缀不是STM32呢?

网友D:
移植下ST的FOC库试下;

网友A:
我的程序都编译不过,你用的是STSW-SPIN3202-V1.0.0吗?
..//Project_Uart.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ion matches selector - no section to be FIRST/LAST.
我搜了一下好像是缺少启动文件,找了一下工程里面确实没有

网友E:
应该是ST STSPIN32一系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都编译不过,你用的是STSW-SPIN3202-V1.0.0吗?
..//Project_Uart.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 ...

我的编译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程序都编译不过,你用的是STSW-SPIN3202-V1.0.0吗?
..//Project_Uart.sct(7): error: L6236E: No sect ...

你试试把MDK升级到5.17

楼主:
现在按操作步骤把编译生成的文件copy到stlink
虚拟出来的u盘里面,按下sw1  没有响应

楼主:
st的FAE出来走两步

楼主(2018-07-18):
引用 网友A:
我MDK是v5.25。。我确定是差文件。。官方下载的zip里面有2个工程。Uart差2个文件,手动添加后就可以了。
...

你的板子有什么进展吗?我的板子上的那个15V的LDO一直没有输出,找不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DK是v5.25。。我确定是差文件。。官方下载的zip里面有2个工程。Uart差2个文件,手动添加后就可以了。
...

我找找看,中间搁置了一段时间。现在重新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DK是v5.25。。我确定是差文件。。官方下载的zip里面有2个工程。Uart差2个文件,手动添加后就可以了。
...

我有重新编译了你的工程,把程序烧写进入3202的demo板子,按按键没有响应,用万用表测量VREG点,电压为零。没有输出,难道有相关的寄存器没有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evaluation-tools/solution-evaluation-tools/motor-contro ...

给ST的FAE发邮件会有回复吗?他们的技术支持 的邮箱有吗?

楼主:
找到一个这个文件还有点用

楼主:
按道理上电后VREG脚应该是12伏才对,但是现在没有12V。就又从e 络盟买了一块,拿到手一看, cpu是qfn封装的,有两处管脚都是没焊接好,连起来的。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玩这个板子呢?

网友F:
12V LDO用来给自举得不需要配置,外接引脚也是耦合用的的,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 LDO用来给自举得不需要配置,外接引脚也是耦合用的的,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 ...

供电电压从15到30V都试过了,12V的输出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