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齐次性

楼主(2018-04-26):
齐次性特指如下形式

    f(aX1,aX2,...,aXn)=(a^k)f(X1,X2,...,Xn)

其中X1,X2,...,Xn为某空间中的元素,而a是F域中的数,k为正整数。

称此为k次齐次。

通常我们说的齐次性是指k=1,即

    f(aX1,aX2,...,aXn)=a f(X1,X2,...,Xn)

此也称线性齐次。

楼主:
对于某些场合

譬如

    f(aX1,aX2,...,aXn)=|a| f(X1,X2,...,Xn)

会用诸如“绝对齐次性”或“正值齐次性”来类比称呼,但由前面的定义可见,显然意义不同。

楼主:
除此之外,还有取分数指数的。

譬如

    f(aX1,aX2,...,aXn)=(a^(1/k))f(X1,X2,...,Xn)

这显然会涉及到多值,而通常也仅考虑“绝对”或“正值”。所以,就是不考虑函数的严谨定义,那个“齐次性”也有别于前面的定义。

楼主:
所以说,严格意义上说,一次齐次就是下式所示

    f(aX1,aX2,...,aXn)=a f(X1,X2,...,Xn)

即线性齐次。

楼主:
这里有必要提一类特别的,附加说明一下

那就是原本是线性齐次的

    f(aX1,aX2,...,aXn)=a f(X1,X2,...,Xn)

然而采用了下面形式

    f((aX1)^k,(aX2)^k,...,(aXn)^k)^(1/k)=(a^k)^(1/k) f(X1^k,X2^k,...,Xn^k)^(1/k)

注意,这也是多值的。通常还是取“绝对”或“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