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内部晶振误差如何影响串口通信波特率

楼主(2018-04-26):
新唐NUC029内部振荡器时钟22MHz的最大误差好像有3%,那么这个误差会不会影响串口通信,影响程度该怎么计算?
正常情况22118400HZ配115200的波特率是比较好的,但如果22118400都不准,那么串口通信也会受影响,就是不知道影响多大,能不能接受

网友A:
手册上有个表吧,查查。一般波特率低的话,可以忽略。

网友B:
你可以根据你的波特率计算一下。

网友B:
另外很多国产晶振都是不准的,都有误差。不过如果你波特率低是不会影响的,只要连续传送的内容不是非常多,是不会产生任何错误的,每次数据传送开始都是重新矫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