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IR2103驱动H桥我这样接可以吗

楼主(2018-04-26):
请教下LIN的逻辑是什么样的,LIN输入高LO输出高吗?

网友A:
LIN 上面加了下划线, 是反相效果的.  LIN输入高LO输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 上面加了下划线, 是反相效果的.  LIN输入高LO输出低

我测试了发现HIN和LIN都输入低电平,LO才输出高电平,难道这个是个与非门逻辑关系吗吗

网友A:
是的, 这是为了防止上下管直通而设计的功能.
你最好好好看看器件手册,  从头到尾仔细看一遍

网友B:
不行吧 ,  桥的下臂导通时,刚好给那个自举电容充电,你这样接怎么能和上臂完成相关的时序?这个IC的规格书上驱动电路

网友C:
直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