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怎么样设置打个过孔把一根直线分成2段

楼主(2018-04-26):
ALTIUM DESIGNER 怎么样设置 打个过孔把一根直线分成2段

楼主:
如图  我放了个过孔 但是 线没有被分成2段  点上去 还是一根线

楼主:
如下图  我另一个文件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的,求助各位

楼主:
来人那  !求解

网友A:
你看看如下图所示 是不是你说的情况  如果是  那么原因就是有信号就能分开 没有信号不能分开

网友B:
过孔要放到线条的中心才会打断,偏一点点都不行。

楼主:
@ 5楼  我的都是有信号的线   一个文件可以分割开,另一个文件不行,应该和工程哪里 设置有关@

6楼 都在中间 自动抓中心点,亲测无效。同时可以分割的文件 只要过孔放在线边上 线就自动断开了,根本不需要放中间的。
如图

楼主:
再顶下吧 希望有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