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级电压7.78v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8-04-26):
三极管基级电压7.78v怎么计算的

网友A:
三极管导通后,类似电阻分压,得到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导通后,类似电阻分压,得到这个值;

计算不到这个值啊

网友B:
这个电路我都不知道有什么用,仿真这种电路有意义吗

网友C:
设Q2相连的为电流表;
Q2B = 3V,则Q2B = 3-0.7 = 2.3V;IC约2.3/2K=1.15MA,在10K+6.8K电阻上的电压为19.2+2.3,大于电源16V电压,
修改为: Q2B = 3V,则Q2E = 3-0.7 = 2.3V;IC约2.3/2K=1.15MA,在10K+6.8K电阻上的电压为19.2+2.3,大于电源16V电压,

则Q2已经饱和,不计压降:Q2C = 2.3V,R2R3上的电压为16-2.3=13.7V
2.3 + 13.7 * 6.8 / 16.8 = 7.84V
由于饱和电压没有计算,误差一般小于0.2V,再就是VBE是按照0.7V计算的,也会有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Q2相连的为电流表;
Q2B = 3V,则Q2B = 3-0.7 = 2.3V;IC约2.3/2K=1.15MA,在10K+6.8K电阻上的电压为19.2+2.3 ...

你是博士吧  哥

楼主:
16*8.8/18.8+0.3=7.789,大家对这个有何异议

网友:
R2,R3,R4三个电阻分压一下就出来了啊,搞得这么复杂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