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不同电位电路工作状态

楼主(2018-04-26):
三极管不同电位电路工作状态

网友A:
UC2 等于16V减去LED 压降1.2V ,至少14V。
VB2 差不多等于两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最多2V。
VE2 差不多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

所以VC2>VB2>V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2 等于16V减去LED 压降1.2V ,至少14V。
VB2 差不多等于两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最多2V。
VE2 差不多一个 ...

UC2不应该再减去UR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2 等于16V减去LED 压降1.2V ,至少14V。
VB2 差不多等于两个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最多2V。
VE2 差不多一个 ...

VB2怎么就是两个压降的电压了

网友B:
如果Q1也导通的话,VB2就等于Q1的Vce,非常接近0V,所以VB2不应该高于VE2.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2怎么就是两个压降的电压了

vb2 = vbe2+ vbe1;
设vbe2= vbe1 = vbe;
vb2= 2vbe;

网友A:
引用 楼主:
UC2不应该再减去UR2吗

vc2 不是vce2,所以不需要减去vr2.
vc2 = vce2+vr2;

因为 vr2 ≠ 0;
所以 vc2 ≠ vc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2 = vbe2+ vbe1;
设vbe2= vbe1 = vbe;
vb2= 2vbe;

vb2 = vbe2+ vbe1?这个还是没懂。好别扭看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vb2 = vbe2+ vbe1?这个还是没懂。好别扭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