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功放中的电路和参数介绍

楼主(2018-04-26):
功放中的电路和参数介绍

   1、专业功放中的部分电路

  (1)电源电路部分功率容量大,常采用环形变压器,俗称“环牛”,大容量的滤波电容,称“大水塘”,保证工作瞬间峰值的供电充足。末级功率管等大功率器件(常见的有三肯、东芝对管)选用最大电流和耐压高于额定值较多的产品,在发热严重的输出级,需要采用较大的散热器来进行散热,多数还会采用散热风扇,进行强制风冷。

  (2)多种保护电路,如直流保护、短路保护、过热保护、灵敏过热管理系统、输入(输出)过载保护、软启动保护、主动限幅保护等。

  2、功放的主要参数

  选择功放主要看输出功率、频率响应、失真度、信噪比、输出阻抗、阻尼系数等参数。

  (1)输出功率

  输出功率的单位为W。由于测量方法不一样,出现了一些名目不同的叫法,例如额定输出功率、最大输出功率、音乐输出功率、峰值音乐输出功率。一些鱼目混珠的厂家常常以此来迷惑用户。

  峰值功率是指在允许失真条件内,将功放音量调至最大时,功放所能输出的最大音乐功率。

  额定输出功率是指失真度小于某一规定值时的最大输出功率,也称最大有用功率。通常,峰值功率大于音乐功率,音乐功率大于额定功率,一般情况下峰值功率是额定功率的5一8倍。

  (2)频率响应

  表示在功放的工作频率范围内,电平增益的不均匀度。频响曲线的平直与否用分贝(dB)表示。家用Hi-Fi功放的频响一般为20 Hz一20kHz,士1 dB。频响范围越宽越好。

  (3)失真度

  理想的功放应该是把输入信号放大而毫无改变。实际上功放放大后的信号与输入信号相比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畸变,这个畸变就是失真。用百分比表示,其值越小越好。功放的失真有谐波失真、互调失真、交叉失真、削波失真、瞬态失真、瞬态互调失真等。

  (4)信噪比

  是指信号电平与功放输出的各种噪声电平之比,用dB表示。一般家用Hi-Fi功放的信噪比在60 dB以上。

  (5)输出阻抗

  对扬声器所呈现的等效内阻。

  (6)阻尼系数

  是指功放的负载阻抗与功放实际阻抗的比值。阻尼系数大表示功放的输出电阻小,功放的输出阻抗会直接影响扬声器系统的低频Q值,从而影响系统的低频特性。一般希望功率放大器的输出阻抗小、阻尼系数大为好。阻尼系数在几十到几百之间,专业功率放大器的阻尼系数可高达200以上。

楼主:
功放中的电路和参数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