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I 中关于软件定时器使用的问题,有一句代码没懂

楼主(2018-04-26):
OSTmrCreate ((OS_TMR              *)&my_tmr,
               (CPU_CHAR            *)"MySoftTimer",
               (OS_TICK              )10,
               (OS_TICK              )10,
               (OS_OPT               )OS_OPT_TMR_PERIODIC,
               (OS_TMR_CALLBACK_PTR  )TmrCallback,
               (void                *)"Timer Over!",
               (OS_ERR              *)err);

  OSTmrStart ((OS_TMR   *)&my_tmr,
              (OS_ERR   *)err);

        ts_start = OS_TS_GET();

        while (DEF_TRUE) {

                OSTimeDly ( 10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这里必须加一个延时函数,否则程序跑不起来,正在学习ucos, 请大神们指导下,非常感谢

        }

}

楼主:
while (DEF_TRUE) {

                OSTimeDly ( 1000, OS_OPT_TIME_DLY, & err ); // 这里必须加一个延时函数,否则程序跑不起来,正在学习ucos, 请大神们指导下,非常感谢

        }
循环体内必须加上延时才可以,请问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不加delay,系统就不会调度,那你这个程序就一直在while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delay,系统就不会调度,那你这个程序就一直在while里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
那个while上面的软件定时器定时1秒,时间到了应该就会去调用回调函数吧?
我找了下文档,加延时确实是会触发调度,但是回调函数不是任务啊,调度还影响任务调用函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delay,系统就不会调度,那你这个程序就一直在while里

我把while里面的延时去掉了,改成了OS_Sched0(), 程序就正常了,那就是调度的问题,但是这个不算任务间的切换吧,为什么还是要用调度啊?

网友A:
所有的函数都是在一个上下文里调用的,要么是中断,要么是task,先找本操作系统的书看看吧,这些都是通用的概念,和ucos没啥关系。

网友B:
操作系统的各个任务都是需要释放的,不然会一直占用CPU,释放过后其他程序才能执行,

网友C:
你一直霸占着CPU,如果优先级又高,比他低的任务只能无法运行,这是基本常识,对于纯抢先调度的内核更是如此

网友D:
任务切换要事件触发的,否则不调度

来自android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加delay,系统就不会调度,那你这个程序就一直在while里

应该还是有调度吧 ?每次的tick中断,调度有两种,任务调度和中断调度。只是这时如果任务的优先级高的话,刚刚释放CPU的控制权后,其他的任务开始执行完,释放后CPU,又继续执行这个任务 ,看起来像死机一样。

网友A(2018-05-28):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有调度吧 ?每次的tick中断,调度有两种,任务调度和中断调度。只是这时如果任务的优先级高的话 ...

中断返回的时候,可以触发任务调度,嵌入式的rtos的调度和linux的调度也是不一样的,基于时间片跟基于优先级的调度策略也不一样。在楼主的这个问题里,新创建的任务始终不会被调度到

网友F(点评):
你们在这里套着这个把楼主搞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