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寻一款TVS二极管

楼主(2018-04-26):
6.8V  电流要求不高 谢谢

网友A:
手册数据    SMAJ6.0A  是 6.7V,  不过 TVS 的耐压点精度不高, 离散型比较大, 这个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数据    SMAJ6.0A  是 6.7V,  不过 TVS 的耐压点精度不高, 离散型比较大, 这个要注意 ...

是这样的   现在要我用得一颗IC极限电压是7V   所以想加个稳压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现在要我用得一颗IC极限电压是7V   所以想加个稳压管

提供邮箱,我发你一颗规格看看

网友C:
TVS不是做这个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不是做这个用的

我这有的用途应该加个什么二极管   芯片供电电源是可调的  正常是2-6.5V这样的   现在用的芯片电压高于7V就烧了  所以我想加一颗稳压管  把电压限制在7V以下

网友D:
1N4736 和1SMA5921BT3稳压6.8V;

网友E:
要精确电压?那就用TL431+2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精确电压?那就用TL431+2个电阻

电压是变化的  不是稳定的  只要要求电压不高于7V   做一个限制

网友F:
这种情况用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稳压值稍微低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手册数据    SMAJ6.0A  是 6.7V,  不过 TVS 的耐压点精度不高, 离散型比较大, 这个要注意 ...

请问,后缀A和CA的价格一样,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任何情况下都选CA,可以吗?

网友H:
ca的tvs是双的,看丝印也能看出来。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电阻加稳压管或者电阻加tvs。其实tvs串电阻后,也可以当稳压管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提供邮箱,我发你一颗规格看看

那你加个稳压管就可以啊,加这个tvs管也起不了这个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提供邮箱,我发你一颗规格看看

不管交流还是直流,任何情况下都选CA就没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