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输入信号必须持续1s才会输出的芯片或者电路?

楼主(2018-04-26):
有没有芯片可以设定时间,比如1s,输入信号必须连续1秒才能有输出,输入信号连续不到1s就不会有输出的芯片或者电路?

网友A:
单片机可以实现

网友B:
电容+比较器+电位器

网友C:
tyw
@chunyang :上无十四厂的样本还留着,一块CH250脉冲分配器,竟卖16元(83年刚进电子所一年,工资才49元.)
那年头的CMOS标准系列可是很贵,给电厂做设计果然不吝工本。
tyw
@chunyang :32768晶振分频,电厂主控室要求没有累积误差,所以用准点报时来校准.万年历编码全部用上无十四厂CMOS电路搭出来,哈哈
估计老t当年做的电波钟时基信号是交流50Hz吧,记得当年流行这类方案。
tyw
@chunyang :83年给天津大港电厂做的电波钟里用此电路检出中央台准点报时最后一响,1600Hz,维持1秒以上作为日历钟校时信号.1600Hz先用带通过滤,
老t真是太细致了。

网友D:
输入频率多少?

网友E:
只要输入低电平若干uSec, 就输出无效电平 -- 高, 如果需要高有效, 自行添加一级反相
连续输入高一秒左右, 继续输入高, 输出有效电平 -- 低.

阻值参数随便写的, 没有算过. 应该要低一点.

网友F:
楼主应说清楚信号的类型、幅值、持续时间等,最好说说具体应用。

@Carolineee :此内容应回帖。
电压信号,5v左右,其实就是正常工作下这个信号是连续1s左右的,故障状态他是一直连续的,想检测一下这个故障。

网友G:
一个万能的555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H:
@tyw
83年就搞这个,这是大神中的大神来啊,那会儿大学生可是稀缺货啊。
看了大神回答我去百度了下【可重复触发单稳】,有个小问题: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t1+t2+...+tn+tw>=1s 就可以了,当然t1~tn时间间隔不可以大于tw?
t1~tn为按键时间 tw为下文所说的暂稳态的持续时间。

可重复触发单   在暂稳态期间响应接收到新的触发信号,电路被重新触发,使暂稳态延续,当两个相连的触发脉冲的时间间隔小于暂稳态的持续时间Tw,暂稳态将被延续,直到在接收一个脉冲后,在Tw时间内没有接收到新的脉冲信号,电路才返回稳态。这样通过多次重复触发可以得到持续时间更长的 输出脉冲宽度,这个宽度从第一个触发脉冲开始,到最后一个脉冲到来后在持续一个Tw宽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H:
@tyw
83年就搞这个,这是大神中的大神来啊,那会儿大学生可是稀缺货啊。
看了大神回答我去百度了下【可重复 ...

是的

楼主:
谢谢大神~可是那个0.3s单稳态和1s的定时“与”输出的不是0.3s么。。。

网友E:
6楼的电路就可以监测故障发生了, 你说正常持续1秒左右,那就可能需要增加时间常数,保险起见,时间常数应该设定为2~3秒, 自己改大电阻参数就可以。输出低电平就是故障报警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可是那个0.3s单稳态和1s的定时“与”输出的不是0.3s么。。。

最后有个与门,迭加单稳输出及1秒门控信号,全"1"出"1".

网友I:
用单片机的定时器功能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不是太难

网友F:
楼主还是没有说清楚信号的特征。如果是交流、脉冲等连续时变信号就很简单。

网友F:
另外,楼主不要使用“评论”功能来回帖,评论功能应仅用于与主帖无直接关联、仅与某回帖有关的交流,比如我和老t在“地板”说的那些。显然,我跟老t说的与楼主问题无关,所以不宜用回帖以免影响楼主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应说清楚信号的类型、幅值、持续时间等,最好说说具体应用。

上无十四厂的样本还留着,一块CH250脉冲分配器,竟卖16元(83年刚进电子所一年,工资才49元.)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上无十四厂的样本还留着,一块CH250脉冲分配器,竟卖16元(83年刚进电子所一年,工资才49元.)

我现在还有几片当年的CH系列逻辑门,1980s中期特意买来收藏的,当时已被进口4000系列取代,清仓处理价格卖一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还有几片当年的CH系列逻辑门,1980s中期特意买来收藏的,当时已被进口4000系列取代,清仓处理价格 ...

我买的处理品PMOS电路才1角钱,一下进了200只,连上大电工老师见了都眼馋,问我要几个玩玩.哈哈,整整一香烟盒,刚才找了,不知塞哪里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处理品PMOS电路才1角钱,一下进了200只,连上大电工老师见了都眼馋,问我要几个玩玩.哈哈,整整一香烟 ...

俺买的太早,价格还是比较高,本来打算用来做冰箱掉电保护电路的,后来还是不放心质量改用了555,芯片拿锡纸包着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