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ID 中断初始化时出不来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4-26):
HID, ST, TI, vi, ni

在调试HID时,发现一个怪问题:
      当我板子用USB供电连接着电脑时,使用没问题。初始化,功能都正常。但如果不用USB端口,而只用外部电源供电时,程序在USB中断初始化的地方一直卡着出不来了。调试时运行那USB中断初始化时也同样卡死,只能重新复位。想请教一下各位,这可能是什么情况?

初始化用的几个函数如下:基本上都是官方提供的库代码
        Set_USBClock();
        USB_Init();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中断初始化模块程序如下:
  /* Configure the EXTI line 18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the USB IP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8;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B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执行到这一条就卡死了

  /* Enable the USB Wake-up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Wake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发现原因是,原来是SUB挂起之后进入了Stop状态。把Suspend函数中的进入Stop模式相关语句去掉即可
        /* enter system in STOP mode, only when wakeup flag in not set */
        if((_GetISTR()&ISTR_WKUP)==0)
        {
                //__WFI();  //注释掉这一句,不然在不连接电脑USB时,直接进入STOP,无法唤醒
                /* Reset SLEEPDEEP bit of Cortex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if defined (STM32F30X) || defined (STM32F37X)
                SCB->SCR &= (uint32_t)~((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_Msk);
#else
                SCB->SCR &= (uint32_t)~((uint32_t)SCB_SCR_SLEEPDEEP);
#endif
        }

网友A:
可能一直检测USB什么相关的吧;
   Set_USBClock();
   USB_Init();
   USB_Interrupts_Config();
这3个子程序,里面看下,看下哪里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一直检测USB什么相关的吧;
   Set_USBClock();
   USB_Init();

就是USB中断一初始化就卡在那里了,连调试工具都卡死掉

楼主:
试下来 STM32_USB-FS-Device_Lib_V4.0.0 这个版本的库例程就是有这个问题,但不知道要怎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