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815AS28延时会死机

楼主(2018-04-27):
本人刚开始学习单片机,使用的是N79E815AS28单片机,根据N79E81x_Sample_Code_V1.0.2里面的代码做了一个简单的程序,但是发现如果延时超过6毫秒就会死机,串口没有东西输出,以下是全部代码,中文注释里面有具体说明,请各位大神帮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clude/N79E81x.h"
#include "Include/Typedef.h"
#include "Include/Define.h"
#include "Include/Delay.h"

#define Uart_Port_Sel   0x00
#define FOSC_221184

#ifdef FOSC_110592
    #define VALUE_10us    65536-9      //27*12/11.0592 = 10 us
    #define VALUE_1ms     65536-923    //2769*12/11.0592 = 1 ms
#endif
#ifdef FOSC_184320
    #define VALUE_10us    65536-15      //15*12/18.432 = 10 us
    #define VALUE_1ms     65536-1536    //1536*12/18.432 = 1 ms
#endif
#ifdef FOSC_221184
    #define VALUE_10us    65536-18      //18*12/22.1184 = 10 us
    #define VALUE_1ms     65536-1843    //1843*12/22.1184 = 1 ms
#endif
#ifdef FOSC_368640
    #define VALUE_10us    65536-93      //93*12/36.864 = 10 us
    #define VALUE_1ms     65536-3072    //3072*12/36.864 = 1 ms
#endif

//-------------------------------------------------------------------------
void Delay10us(UINT16 u16CNT)
{
    TR0 = 1;
    while (u16CNT != 0)
    {
        TL0 = LOBYTE(VALUE_10us);
        TH0 = HIBYTE(VALUE_10us);
        while (TF0 != 1);
        TF0 = 0;
        u16CNT --;
    }
    TR0 = 0;
}
//------------------------------------------------------------------------------
void Delay1ms(UINT32 u32CNT)
{
    TR0 = 1;
    while (u32CNT != 0)
    {
        TL0 = LOBYTE(VALUE_1ms);
        TH0 = HIBYTE(VALUE_1ms);
        while (TF0 != 1);
        TF0 = 0;
        u32CNT --;
    }
    TR0 = 0;
}

// Use timer1 as baud rate generator
void InitialUART0_Timer1(UINT32 u32Baudrate)
{
    SCON = 0x52;
    TMOD = 0x20;

#ifdef FOSC_110592
    TH1 = 256 - (28800/u32Baudrate); /* 11.059M/384=28800 */
#endif
#ifdef FOSC_184320
    TH1 = 256 - (48000/u32Baudrate); /* 18.4320M/384=48000 */
#endif
#ifdef FOSC_221184
     TH1 = 256 - (57600/u32Baudrate); /* 22.1184M/384=57600 */
#endif
#ifdef FOSC_331776
     TH1 = 256 - (86400/u32Baudrate); /* 33.1776M/384=86400 */
#endif
#ifdef FOSC_368640
     TH1 = 256 - (96000/u32Baudrate); /* 36.8640M/384=96000 */
#endif
    TR1 = 1;
}

void delay(int z)
{
  int x,y;

    for(x=z;x>0;x--)
        {
            printf("delay x=%d\n",x); //如果不注释这句,delay(30)都不会死机,注释掉后就是传过来的参数大于4就会卡死
            for(y=125;y>0;y--)
           {
           }
        }
}

void main(void)
{
         AUXR1 |= Uart_Port_Sel;             // Select P10/P11 as UART pin(default)
        InitialUART0_Timer1(9600);          // 9600 Baud Rate @ 11.0592MHz
         ES = 1;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printf ("Name: N79E84x Series UART Sample Code.\n"); //注释这句后,后面的AAAA都没有输出来,单片机死了吗?

         while(1)
         {
                 printf("AAAA\n");
                 //Delay1ms(5);  //传过去的参数大于6就会卡死
                 delay(30); //传过去的参数大于4就会卡死
         }
}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RI = 0;
        else
                TI = 0;
}

网友A:
超过了这个最大周期,所以后面可能死机了。。我猜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了这个最大周期,所以后面可能死机了。。我猜是这样的。

例程里面GPIO项目使用Delay1ms(100);都没问题,我编译例程里的GPIO项目烧写进去是正常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设置

网友A:
那你就在那个例子上修改成你的程序

楼主:
找到原因了,把ES = 1;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EA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注释掉,再增加:
TMOD |= 0x01;就可以了,应该是因为使能了全局中断又没有清楚标志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