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调零疑问

楼主(2018-04-27):
如下图,为一放大4倍的运放电路,电路设计有调零功能

网友A:
“感觉跟没有调零功能的比例运放电阻选取方法不一样啊”
不对。其实是一样的。
比如说,R1,R2,R3,R4,P1这几个电阻你要等效为一个电阻,就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