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转方波

楼主(2018-04-27):
想把家用电经过降压处理,通过过零比较器将正弦波转成方波,再把方波输入dsp中。过零比较器我们自己用面包板怎么制作一个,求指导一下

网友A:
如果有绝缘, 220Vac 串两三粒插件的 1M 电阻(贴片的多串几粒,按 50Vdc 一粒算), 大概一个毫安电流, 可以直接捅 MCU I/O, 有必要时, 再并一粒 1N4148 保护, 就可以了.
如果要隔离就麻烦点, 不直接捅, 上面说的, 再接一片光藕 PC817, 也可以在输出得到方波, 略有失真, 想失真小点, 可以加一级三极管放大电流给光藕, 可以很灵敏.

网友B:
为安全最好用变压器或光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