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串口下载程序,该用哪组GPIO?

楼主(2018-04-27):
STM8L051有一个串口,可以配置在PA2/PA3和PC5/PC6这二组GPIO上。
买的一个DEMO,串口是接到PC5/PC6上,可以串口下载程序。
需要新设计一个原理图,PC5/PC6被32K晶体电路占用,想用PA2/PA3下载程序。
在DEMO板上实际测试,不行,无法下载。
请问,谁知道,这个用于下载的串口,是否是固定的,是否可以灵活选择?

楼主:
发现DEMO板原来的串口也不能串口下载程序了。感觉按复位键后,程序很快运行了,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网友A:
只能接在串口1

楼主:
这二组都是串口1的,REMAP的,数据手册上看,是01和10的,都不是默认的00。默认的00,在这个芯片里不存在。上电慢1秒的,是ST-LINK下载时,使能BOOT CHECK就可以了,否则,也不能下载。

网友B:
只能用默认的串口1。无法映射到别的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默认的串口1。无法映射到别的串口。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默认的串口。
看寄存器配置,默认是00配置,对应的不是这2组端口,是不存在的一组,别的芯片有,这个芯片根本没有这组端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根本无法区分哪个是默认的串口。
看寄存器配置,默认是00配置,对应的不是 ...

懂了你的意思了,看了看芯片数据手册,这个芯片确实只有一组串口。默认复位的时候,是选择PC5/PC6的。我没试过重映射之后的串口下载,重映射之后串口收发数据是否正常呢?你的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DEMO板原来的串口也不能串口下载程序了。感觉按复位键后,程序很快运行了,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 ...

空白的芯片使用串口烧写过一次后,需要在程序中使能串口bootloader才可以再次用串口下载的,你是否已经使能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白的芯片使用串口烧写过一次后,需要在程序中使能串口bootloader才可以再次用串口下载的,你是否已经使 ...

使能过了,先用ST-LINK下载的。
如果使能了,开机就会慢1S,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开机马上运行用户程序的,串口下载就不行的。

习惯了其它MCU,寄存器和功能模块描述很清楚,驱动全部自己控制。
这个ST的,反而不习惯。

反复试了,一个串口可以,另一组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能过了,先用ST-LINK下载的。
如果使能了,开机就会慢1S,可以看出来的。
如果开机马上运行用户程序的 ...

开机慢一秒这个没办法,用串口升级设计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机慢一秒这个没办法,用串口升级设计的就是这样。

开机慢一秒,似乎太长。
其它一些MCU,也有ISP开机下载功能,开机延时很少的。
一般是先打开上位机下载软件,一直发送特定字符,MCU上电检测串口接收,然后应答,延时基本上只要几十毫秒。
而STM8,看操作流程要求,需要先复位或者上电STM8,然后1秒内,再按上位机的N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