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关于ref5025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我使用的是ref5025芯片,2脚接输入电压,4脚接地,6脚接输出,开始时在2脚、6脚接了电容用来滤波,后来把电容取消,直接焊线,这两种情况下都是输入电压发生变化,输出电压也发生变化,与技术资料里说的输出电压稳定2.5V不符合。求助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就是坏的

网友B:
换芯片看看,注意焊接温度。
示波器看看是否自激了。

网友C:
1 接了多大电容?
2 输入接的什么?
3 最好输入 输出 都挂个示波器看下波形
电容都不放 那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接了多大电容?
2 输入接的什么?
3 最好输入 输出 都挂个示波器看下波形

接了10uf和1uf的电容。输入接了12v电压。输入输出都有。,不论输入怎么变,输出电压都是比输入少1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看看,注意焊接温度。
示波器看看是否自激了。

换了三个芯片都是如此,芯片是从淘宝上买的,15一片的

xch
到ti官网免费申请5片样品

网友C:
芯片渠道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渠道是否??

芯片是从淘宝上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芯片就是坏的

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有输入输出,输入改变输出也改变。不是稳定2.5V

网友D:
绝对不变是不可能的,关键是变化多少,看看精度!

网友E:
你把你的完整电路贴上来看下,我就在用这个系列的ref,还有一块相应的EVM。精度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