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使用咪头阵列采集声音,stm32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最近要做一个采集道路声音分析的设计,通过mic采样后给STM32频谱分析。
使用多个mic组成阵列后采样效果比较好,打算先设计好电路再到面包板上插咪头试,但是不知道该采用怎样的放大电路,一共用八个通道的话岂不是很占地方?再就是滤波电路该设计成怎么样,跟人声采集时频率有什么区别?
感谢各路大神

网友A:
模拟麦克风阵列采集需要使用多路同步ADC。可以获得稳定是声学特性。

为了一致性和稳定,最好还是使用mems。 省去不少钱,信噪比也比一般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麦克风阵列采集需要使用多路同步ADC。可以获得稳定是声学特性。

为了一致性和稳定,最好还是使用mems ...

感谢回复,我现在是在做课程设计,麦克风的个数与具体阵列还没定,老师说让设计好电路后在面包板上尝试布列,mems这种表贴可能不太方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是在做课程设计,麦克风的个数与具体阵列还没定,老师说让设计好电路后在面包板上尝试布 ...

倒也是。也许原厂有焊接好的转成引线输出评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