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反激变换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8-04-27):
【不懂就问】
图中的反激变换器
书上说MOS管的漏极电压=Vin+Vz
但是Vz支路和原边绕组Np是并联的
怎么会电压相加呢?求解释!

网友A:
MOS電壓分為 平台和尖峰。
平台就是VIN+VOR, 尖峰就是由於變壓器的漏感和疊加交流的尖峰。 由三部分組成。
理論上為了元件MOSFET的安全,設計時要有留20%的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電壓分為 平台和尖峰。
平台就是VIN+VOR, 尖峰就是由於變壓器的漏感和疊加交流的尖峰。 由三部分組成。 ...

谢谢,看你繁体加上英文的,请问你是宝岛台湾的小伙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電壓分為 平台和尖峰。
平台就是VIN+VOR, 尖峰就是由於變壓器的漏感和疊加交流的尖峰。 由三部分組成。 ...

厉害

楼主(2018-08-08):
引用 网友A:
MOS電壓分為 平台和尖峰。
平台就是VIN+VOR, 尖峰就是由於變壓器的漏感和疊加交流的尖峰。 由三部分組成。 ...

好久没有联系了,请教问题
在接入三相交流动力电时,一般都会用三相电抗器来过滤一道
我知道这可以滤掉交流市电的谐波杂波,但是不知道电感为什么可以滤掉这些高频的谐波,是根据 XL= J2πωL来计算吗?
可以简单讲讲吗?谢谢

网友B(2018-09-19):
反激变换器中还有一个反射电压vor漏及电压应该等于输入的直流电压+反射电压+尖峰电压;在这里只是忽略了反射电压跟尖峰电压

网友C:
理论上,MOS电压是Vin+Vor,就是输入电压+反射电压。
在一个工艺相当好的变压器里面,合适的工作条件下,我们甚至可以实测到。
这里稳压管相当于一个TVS瞬态吸收管,而我们选取TVS时候,会在Vor上面加一个合理的值,比如在220V输入的AC-DC变换器里面,一般可以设置为50V。假如反射电压设计为100V,那么我们会用150V的TVS来解决漏感尖峰的问题。
然后,在一般情况下,MOS管上面的最高耐压就=VIN+VZ了。
他给的结果没问题,只是没解释清楚源和被动的关系,这里源是反射电压,被动的是我们会根据反射电压设计出一个电压更高的Vz,所以容易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