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快速切换

楼主:
各位大牛,小弟请教一个问题。KM是交流接触器,开始时交流电通过K1 K2让KM线圈吸合,K3 K4将直流电断开。在一段时间后,K1 K2将交流电断开 同时K3 K4将直流电切换到负载两端让KM线圈保持吸合,切换时间小于3ms。请大佬给个方案(最好有草图,继电器切换时间过长不满足要求)谢谢

(@QX_LR4UNV)X)~0ECMY{M6.png (190.75 KB )

网友A(点评):
这两条路电源变化范围这么大,能保证继电器正常吸合?

网友B(2018-04-27):
基本无法实现,机械动作速度不会这么快。
不如改设计。

网友C:
3ms.3ms.3ms.3ms.3ms这个时间要用机械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无法实现,机械动作速度不会这么快。
不如改设计。

就是继电器不满足要求,所以需要其他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ms.3ms.3ms.3ms.3ms这个时间要用机械继电器???

不用继电器  继电器切换时间过长  ,现在需要其它方案

网友B:
这个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为了省电?

楼主(点评):
防止交流接触器在晃电时脱扣

网友A(点评):
耐压都不够

网友D:
厉害了这都能找对对应的继电器数据。话说动作=吸合,返回=放开?

楼主:
谢谢大哥 这继电器尺寸过大   现在在考虑用无触点开关,就是还不知道怎样将交流电的两根线都断开,能指点下吗?

网友A:
能不能将交流电 AC/DC 隔离 ,后面就好办,用开关管控制。可能成本还低。
问问金升阳有没有

网友A(点评):
甚至只需二极管隔离。不用开关切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 这继电器尺寸过大   现在在考虑用无触点开关,就是还不知道怎样将交流电的两根线都断开 ...

似乎隔离不了

楼主:
好的 我在看看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网友F:
似乎遇到同行了。电子开关没法隔离交直流,而且比继电器贵的多。交流接触器用直流吸合适用的面广不广,不同型号接触器是否都能满足要求。

网友G:
继电器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这里有交流有直流,用继电器的话,必然回避不了电弧的问题,无论继电器的机械速度多快,考虑到电弧都满足不了你的3ms.而且一般情况下,快速继电器往往速度越快动作容量越小。
建议考虑双向可控硅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继电器就不用考虑了。因为你这里有交流有直流,用继电器的话,必然回避不了电弧的问题,无论继电器的机械速 ...

在开玩笑吧。
知道可控硅要怎样才能关断吗?

网友H:
考虑使用MOS SSR

网友I:
应该改设计

网友A(点评):
0 延时切换

楼主:
两个负极直接接一起不会出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似乎遇到同行了。电子开关没法隔离交直流,而且比继电器贵的多。交流接触器用直流吸合适用的面广不广,不同 ...

我就是做一个防止交流接触器在晃电时脱扣

网友A(点评):
“晃电”是啥意思?

网友A(点评):
如果只是防止VAC瞬间跌落,用一路AC/DC 加上超级电容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开玩笑吧。
知道可控硅要怎样才能关断吗?

双向可控硅怎样将交流两根线都断开啊?

楼主:
MOS管用在直流没问题  固态继电器动作时间要加上负载电源周期的一半  时间过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负极直接接一起不会出问题吗?

使用隔离电源没问题。

楼主:
请问 您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一个防止交流接触器在晃电时脱扣

对啊 直流电就是超级电容提供的   现在就是交直流切换这儿还没想好咋弄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问 您有什么建议吗?

那要先看要求是怎么样了

如果只是为了交流电短暂失压时接触器能维持闭合,那么交流接触器选直流的,把交流电整流滤波再给接触器用就可以了,挂个大点的电容器,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要先看要求是怎么样了

如果只是为了交流电短暂失压时接触器能维持闭合,那么交流接触器选直流的,把交 ...

都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MOS管用在直流没问题  固态继电器动作时间要加上负载电源周期的一半  时间过长 ...

交直流都可以用。
PHOTO MOS SSR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做一个防止交流接触器在晃电时脱扣

我知道你在做防晃电装置,你用的继电器是双刀双掷的,有些人推得是单刀单掷的。你用电子开关仔细画个图看看,需要6-8个高压开关,考虑瞬时吸合电流,要比静态吸合时电流大。你仔细考虑下,继电器型号多种多样,每种的吸合电流都不一样的,你的24V直流电源如何适应这么多种。交直流切换时间点也得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啊 直流电就是超级电容提供的   现在就是交直流切换这儿还没想好咋弄

你干脆在业界找一个别人家的装置分析、试用一把。

网友J:
   搞得这么~~~麻烦。。。。

  交流先整流, 变成直流  在并上超级电容,在并上辅助电解电容,  在去功率开关,再到线圈   完

  AC/DC模块换成变压器就实现了隔离

在线型UPS 的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得这么~~~麻烦。。。。

  交流先整流, 变成直流  在并上超级电容,在并上辅助电解电容,  在去功率 ...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交流直接整流后接脱口线圈电流太大容易烧线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干脆在业界找一个别人家的装置分析、试用一把。

我自己用就一个,别人不卖我  就想自己弄弄。

网友J: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交流直接整流后接脱口线圈电流太大容易烧线圈吧   ...

线圈电阻可以定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自己用就一个,别人不卖我  就想自己弄弄。

这个自己绕一个也可以,  但是自己用一个~~~建议还是购买把,  这个开关的作用是失压断电 保护,

你这个延迟就是提供 0.5~2S 的延迟 过了这个时间还不恢复应该判断为失压, 线圈要动作行。

在从投入的成本。和风险来看看。 我觉得不足以DIY 的来替代。事故风险损失和收益相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