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8-04-27):
复位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复位电路是一种用来使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的电路设备,它的操作原理与计算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启动原理和手段有所不同。复位电路,就是利用它把电路恢复到起始状态。就像计算器的清零按钮的作用一样,以便回到原始状态,重新进行计算。

  和计算器清零按钮有所不同的是,复位电路启动的手段有所不同。一是在给电路通电时马上进行复位操作;二是在必要时可以由手动操作;三是根据程序或者电路运行的需要自动地进行。复位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大都是只有电阻和电容组合就可以办到了,再复杂点就有三极管等配合程序来进行了。

  复位电路中电容的作用

  电阻的作用不是限制电流的大小,而是控制复位时间。电容充电时间与R C的值成正比。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只是在上电那一会儿起作用,充电瞬间电容有电流流过,所以RST端得到高电平,充电结束后没有电流了,则RST端变为低电平。 晶振电路在单片机内部有相应的电路,电路里一定会有电源的。让复位端电平与电源电平变化不同步让复位端电平的上升落后于电源电平的上升,在一小段时间内造成这样的局面:

  1、电源达到正常工作电源;

  2、复位电平低于低电平阈值(被当作逻辑0);

  这种状态就是复位状态。仅用一个电阻是不可能同时实现这两条的。复位,就是提供一个芯片要求的复位条件,一般是N个机器周期的固定电平。低电平复位就是芯片可正常工作后保持N个以上周期的低然后变高即可。高电平复位就是芯片可正常工作侯保持N个周期以上的高然后变低即可。

  另一种解释:

  上电瞬间,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RST引脚电压端为VR为VCC,随着对电容的充电,RST引脚的电压呈指数规律下降,到t1时刻,VR降为3.6V,随着对电容充电的进行,VR最后将接近0V。为了确保单片机复位,t1必须大于两个机器周期的时间,机器周期取决于单片机系统采用的晶振频率,R不能取得太小,典型值 8.2kΩ;t1与RC 电路的时间常数有关,由晶振频率和R可以算出C的取值。

  假设高电平复位有效,一充一放周期是1.386*RC,舍去充放过程中较低的电平,一般的单片机复位脉冲宽度取值:(0.7~1)RC 反正都是大概的,电平保持时间越长越好,电容大点好。单位是:(R)*(C)=(欧姆)*(法拉)=秒

  例如:R=470K,C=0.15UF 则延时时间是(470*1000)*(0.15/1000000)=0.0705秒

网友A:
电容充电时间与R C的值成正比.

网友B:
电阻的作用不是限制电流的大小,而是控制复位时间.

网友C:
电容的充电时间不同

网友D:
充电时间以RC选择值大小有关系,RC 和充电时间成正比,值越大,充电时间越长

网友E:
电阻越大 电容充电时间越长

网友F:
一般取10mF电容、10kΩ电阻。

网友G:
复位就是需要RST=高电平且保持一段时间

网友H:
电阻配合电容的充电,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I:
RC复位电路

网友J:
根据你的复位信号的有效脉冲的宽度来计算的电容电阻的值的

网友F:
RC构成微分电路,在上电瞬间,产生一个微分脉冲

网友A:
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只是在上电那一会儿起作用,充电瞬间电容有电流

网友E:
1、电容相当于短路,此时电压都降到电阻上,所以此时rst端为高电平
2、随着电容充电,rst端电压逐渐下降到约0V;
3、当电容充电完成,电容两端电压约是5V,此时电容相当于断路,电阻无穷大。

网友B:
当按下复位键时,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在RESET为高电平

网友D:
一般充电时间大于CPU的12个周期时间,就可完全复位

网友C:
通过电容和电阻分压使得RESET端为低电平

网友J:
RC阻容复位,先选用的是10K电阻、104 电容

网友I:
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电容相当于短路,把连接电容端的电阻拉高或拉低,充电完成,电容端开路.

网友H:
R、C大小取值,主要依据单片机复位所需要的时间而设定

网友G:
运行时RST又必须=低电平。

网友K:
电容充电时间与R C的值成正比。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只是在上电那一会儿起作用,充电瞬间电容有电流流过,所以RST端得到高电平,充电结束后没有电流了,则RST端变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