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12V29A带不起两台12V1A的设备

楼主(2018-04-27):
项目上有一个12V29A的开关电源,挂两个室内机12V1A(实际700mA),用网线供电(网线长度不超过15米),用表打,电压正常,但是接上设备之后,屏幕一闪就灭,带不起来,问题会出在哪?

网友A:
先量下室内机电源电压多少
15米 网线传输0.7A 到末端 估计没几V 了,关键是你末端电源芯片能否支持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室内机电源电压多少
15米 网线传输0.7A 到末端 估计没几V 了,关键是你末端电源芯片能否支持低压 ...

室内机的开关电源是12V29A,负载额定电流是12V1A,实际上负载只有700mA就可以。现在就是点不亮。。

为啥不去量下电压咯?

网友B:
假设你是垃圾网线,15米,电阻大概是30欧姆,负载电阻12/0.7=17欧,用初中知识算一下,负载电压是多少。

谢谢提醒

网友A:
1、铜包钢网线:它的电阻100米大概是75-100欧姆左右。这种网线也是市场上最便宜的网线,电阻水通信效果也不怎么好。
2、铜包铝网线:它的电阻100米大概是24-28欧姆左右。这种网线在市场上比较好卖,因为它便宜,且通信距离和效果都不错,可是他的使用寿命不是很长,因为他的抗氧化性差。
3、铜包银网线:铜包银网线又叫高导铝网线,材质比铜包铝要纯,它的电阻大概是100米15欧姆左右,这种网线算是网线的新品种,价格也不贵,上网距离比铜包铝网线要远几十米,但是它的不足跟铜包铝网线是一样的,寿命都是不长,一样的弱点,抗氧化性差。说好听的是铜包银网线,说不好听的也是铜包铝网线,但是它的成本是比铜包铝实实在在的贵好几十块钱,当然他的性能也是铜包铝网线没法比的。
4、铜包铜网线:这种网线电阻也不小,100米电阻值大概是42欧姆左右,上网性能一般,但是他抗氧化性强,使用寿命比铜包铝那些长得多。
5、无氧铜网线:无氧铜网线电阻是最小的,100米电阻大概是9.5欧姆左右,这种网线是目前市场上性能最好的网线。最优质的网线。电阻小,传输距离远,速率高且使用寿命长。

网友A:
你的电都在网线上耗掉了,1 要么换好的线,2 要么没用到的4根 2组并起来用
3 提高主机输入电压  4 修改从机电源

谢谢,有基本方向了,去测一下负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