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更改arm设备启动顺序的命令是什么啊

楼主(2018-04-27):
大虾们,有没有知道如何更改设备的启动顺序的命令, 例如我的开发板按照以下顺序启动:如果flash里有引导文件(uboot),就从flash启动,如果没有就遵照sd卡是否有如果有就从sd卡起,否则寻找emmc。我现在想先从emmc找,听说一个命令就能解决,是什么命令啊。

网友A:
arm一般只有个boot0和boot1两个io。
而arm启动后,linux的boot里面是有命令可以从其它设备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一般只有个boot0和boot1两个io。
而arm启动后,linux的boot里面是有命令可以从其它设备启动的。 ...

什么命令您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