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y芯片的必要性

楼主(2018-04-27):
最近项目要实现100M局域网的数据互通,协议不用按照标准网络协议来,基本上就是几个FPGA系统之间互联。
我现在用FPGA编写了MAC层,通过连接PHY芯片的RJ45(内部有变压器)与电脑已经可以接收,发送了。和FPGA之间还没测,估计问题不大。
但是导师的意思是不要PHY芯片,直接没有集成PHY的RJ45接个变压器的解法,传输距离在13米左右,我不太明白PHY芯片的必要性,但是没有PHY芯片,就没有并转串的功能,时钟要到100Mhz,这种情况能传输吗,还是说FPGA再实现并转串的功能呢

网友A:
直接没有集成PHY的RJ45接个变压器的解法”……看的蒙圈了

哈哈 应该是集成变压器 不接PHY

网友A:
传输距离要求13米,如果不用PHY,就只能上光模块了。不过这要求FPGA有serdes才可以,走SGMII协议,不同的FPGA系统之间,通过光纤互联。FPGA没有serdes的话……没戏,需要换方案。

PHY类似一种传输介质,自适应、冲突检测等是在PHY这里实现的,也提供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距离要求13米,如果不用PHY,就只能上光模块了。不过这要求FPGA有serdes才可以,走SGMII协议,不同的FP ...

要通过光纤才行吗 导师说用网线 实际上是不是用PHY会比较好呢

网友B:
13米,建议还是用phy,不然麻烦事多

比如说呢 我们导师不一定同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通过光纤才行吗 导师说用网线 实际上是不是用PHY会比较好呢

既然想用网线传输,肯定是需要用PHY。

不知道你的MAC和PHY之间是什么类型的接口,如果是并行的,MAC和MAC之间直连倒是也可以,但必须在板内。
如果是串行的,还想要达到13米的传输距离,必须上光模块。当然,如果只是板内的话,直接互联也ok。

你老师压根就不想用PHY?还是只想省掉变压器?

@omgaa :板内指的是同一块电路板上。 猜你们老师的意思是:MAC出来的TTL信号直接经过变压器,传输到对端变压器,然后再转换为TTL信号。是这样的吗?
mii接口 mac是fpga编写的 我们老师意思是不用PHY 变压器要的 板内的意思是一块FPGA内吗 这个项目是要不同FPGA之间通信的

网友C:
phy里面不仅仅是串并转换和时钟同步啊。
比如编码功能。如果你传高速信号,肯定是可以不共地的交流耦合吧,如果交流耦合,你肯定没有低频分量吧,所以你还是要8B/10B编码的的吧?

网友D:
楼主你可以百度 “我用FPGA实现了以太网MAC,和10BASE-T的PHY,有价值么”  可以咨询下那个楼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可以百度 “我用FPGA实现了以太网MAC,和10BASE-T的PHY,有价值么”  可以咨询下那个楼主。 ...

看了您的答复,终于搞明白lz要干吗了。估计lz是想要把MAC和PHY都做在同一片FPGA里……lz的原始描述,真是容易让人跑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直接没有集成PHY的RJ45接个变压器的解法”……看的蒙圈了

...

你怕是连PHY芯片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怕是连PHY芯片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

网友F:
能說說你們的私有協議互通是傳什麼數據的嗎?有多少個設備連在一起呢?挺好奇的。

网友G:
13米还是用标准方案吧,你自己弄成本只会更高,而可靠性则大成问题。

网友H:
楼主说的是工业上的PHY芯片把,FBGA什么接口?
这个和以太网交换的PHY接口不一样

网友I:
确实让人看的云里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