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BSL 烧写失败

楼主(2018-04-27):
如图,一直烧写不进去

网友A:
别折腾bsl了,换其他的烧写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bsl了,换其他的烧写方式吧

我都试试...

网友A:
好吧。有时间可以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有时间可以都试试

JTAG显示无法连接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JTAG显示无法连接设备..

检查jtag相关引脚连接情况
还有就是复位电路,电容和电阻大小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