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反馈电路求问

楼主(2018-04-27):
童诗白的模电第六章反馈中有一段话,说Af,A,F在中频段为实数,低频和高频会有相位移动,这个没看懂为什么,有人能解释一下吗,或者推荐看什么资料可以理解

网友A:
在分析时,耦合旁路电容都是直接短路的,高频寄生电容都是开路处理的,于是所有的电容都“废”了,没有储能元件,当然只能是实数了!

楼主:
回看了下频率响应那一章,似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