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解析下这个恒流源芯片的电路

楼主(2018-04-27):
请问途中Q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些器件估计是特殊的器件,不是常规的肖特基和NMOS。
有些替换肖特基二极管的,内部有电路,导通时等效MOS管导通,导通压降更低。
只有看看这些器件的规格书,才知道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器件估计是特殊的器件,不是常规的肖特基和NMOS。
有些替换肖特基二极管的,内部有电路,导通时等效MOS ...

嗯 谢谢回复

分析是升降压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回复

分析是升降压输出

如果是升压降压兼容,这个NMOS管显然也是错的,控制端接哪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升压降压兼容,这个NMOS管显然也是错的,控制端接哪里?

PIN—— SW 就是控制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N—— SW 就是控制端

这样说,理论上也可以。
实际效率肯定不好吧:
SW高,NMOS导通,电感充电储能。
SW低,NMOS关闭,电感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理论上也可以。
实际效率肯定不好吧:
SW高,NMOS导通,电感充电储能。

效率多高算好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