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做了一个电容屏的IIC接口转USB

楼主(2018-04-27):
       实现的功能:电容屏的触控芯片一般对外接口为IIC接口,无法在windows/linux等电脑主机上直接使用,通过增加一颗转接芯片实现IIC接口转免驱USB接口,可以直接在通用电脑上免驱使用触控屏。
      实现框图如下:
      目前转接方案已支持汇顶(如GT911/GT9110/GT928等)、墩泰(如FT5406/FT5446等)、集创北方(如ICNT88X6)等主流触控IC的IIC接口转USB接口。有需求或技术探讨的可直接联系球球1258305301.
      应用场景:1、中小尺寸的触控屏,主板为windows/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这些操作系统提供多个USB接口可以支持多种USB设备,但是对外一般不提供IIC接口,所以对触控屏的需求是USB接口。
                      2、KTV的点歌机,一般触摸信号都是RS232或RS485连接到主机,但现在点歌主机也大多用windows/linux等系统,所以同样的需要将RS232等串口信号转换为USB信号。
      方案构成:转接方案采用一颗USB单片机CH554来实现,USB端模拟成多点触控multi-touch设备,这种设备在windows/linux/Android等操作系统下无需安装驱动,即插即用。另一端通过IIC接口使用触控芯片的协议操作触控芯片实现触控数据的解析和传输。
      在此方案中CH554的主要作用是通过IIC接口驱动触控芯片并且将屏幕触摸数据转换成电脑可以识别的HID TouchScreen数据,(支持Windows/MAC OS/Linux/Android等常用操作系统)。当然触控芯片的接口不仅局限于IIC,如果是SPI接口或其他接口只要有通讯协议一样可以实现此功能。
用CH554模拟Multi Touch
      软件部分:
         一般电容触摸IC都是I2C/SPI接口,速度不超过400kbps,只需使用CH554模拟I2C总线接口读取相关的数据即可,如:按下释放状态、坐标、坐标ID、按下手指的数量等。 获取数据后通过USB接口将数据上报给主机。
      原理图:

网友A(2020-06-02):
触摸屏I2C转usb,找我最专业。可以支持敦泰汇顶Atmel 义隆。 用的是microchip的芯片,稳定可靠。QQ 1103052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