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器件选型:请帮忙选一个IO总吞吐量高的(单向>90G)FPGA

楼主(2018-04-27):
请帮忙选一个IO总吞吐量高的(单向>90G)FPGA,价格相对便宜。
目前看到的是10CL080(Altera)以及XC7S75,XC7A75T(Xilinx),但不知道它们实际价格,计划买200片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还有没有其它性价比更好的FPGA?

网友A:
我用XC7K325T      700多一片

网友B:
XC7K325T 性价比很高,性能也优于XC7A75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XC7K325T      700多一片

我查了一下,确实不错,一般用来设计成Gen3*8 PCIe卡:
 •  8-Lane PCIe可实现5Gbps/lane*8=40Gbps的高速数据传输;
 •  使用4个16bit DDR3 颗粒组成64bit DDR3,总存储容量可达1GByte;
 •  4个SFP+接口与4个RocketIO GTX收发器连接,可用作万兆以太网接口;
 •  4个SATA接口与4个RocketIO GTX收发器连接,可实现高速串行存储;
 •  20对LVDS差分信号;
这样的性能,价格当然可以考虑。
但我计算过,这样的配置,大概带宽是60G。
而如果我只用LVDS的话,XC7A75可以到单向90G带宽(不知道实际是否能实现),价格低于300元。我觉得更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确实不错,一般用来设计成Gen3*8 PCIe卡:
 •  8-Lane PCIe可实现5Gbps/lane*8=40Gbps的高 ...

我搞的一款  板卡
https://bbs.21ic.com/icview-247669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