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替换

楼主(2018-04-27):
现在用的是M0516但RAM只有4K,不够用了,有没有可以PIN TO PIN 替换的型号,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451M看看

那不是M4的内核吗?底层的驱动都得重新写吧

网友B:
看选型手册,有没有大RAM的芯片,没有的话,只能换个系列的了,要想pin to pin,是很难的。

网友C:
你可以优化一下你的变量类型。

网友:
找不到何时的,你当然只能优化程序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