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C8T6使用什么调试工具?

楼主(2018-04-27):
IO口紧张,所有的IO口都用完了,现在只能使用SWDIO和SWCLK这两个脚作为调试接口。以前使用stm32时,使用的是ST-Link。
请问GD32F330C8T6使用什么调试工具?
当使用SWDIO和SWCLK这两个脚作为调试接口时,请问这两个脚还可以做IO使用吗?就是说正常工作时作为IO口使用,但随时可以进入调试模式。

网友A:
二选一吧,调试先预留,最后下载完成设置成IO。。下次就不能继续使用SWD

网友B:
切换为串口ISP下载就好了,用串口进行下载。

网友C:
这个就是简便的SWD的在线仿真调试接口的呀

网友C:
这两管脚不建议进行复用的

网友D:
这个就用jlink的仿真器的就可以的呀

网友E:
用jlink设置为swd方式就可以呀,也可以用GD官方的GDlink

网友F:
现在基本上都是采用jlink的方式进行调试的

网友G:
SWD的端口的不建议跟其他管脚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