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rc522调试问题

楼主(2018-04-27):
使用SPI模拟,程序基本上参考网上已有的,IO口,电压确认没有问题。第一步,请求这边,就没有返回MI_OK。在初始化PcdReset程序中,有WriteRawRc函数,在这里尝试,ReadRawRc,打印返回值,一直是oxff。。搞不懂了。示波器看波形好像正常啊。

网友A:
spi通讯对不对

网友B:
可能是软件模拟的问题

网友C:
首先保证器件ID是正确的,器件ID能够读到一般时序就没有问题

网友D:
估计是spi配置有问题

网友E:
请问,是什么配置的问题的?我现在调试时出现了载波信号一直没有的情况,给寄存器写入TX1,TX2载波输出字,一直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