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文件编写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请教一下CCS中怎样在自己写的程序里头写一个头文件?

网友A:
添加头文件就是了啊

网友B:
能具体说一下过程吗

网友C:
建立头文件的过程如下:
1、首先新建.h 文件,依次点击菜单栏的File -> New -> Header File ,在弹出的框里输入自己要命名的头文件名称,例如test.h 。
2、CCS会默认出现一下内容,这些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楼主不用删除这些内容。
    #ifndef  __TEST_H_            #define __TEST_H_
    //以下为你自己需要定义的内容

    //以上为你自己需要定义的内容
    #endif
3、将写好的头文件添加路径,由其他源文件即.c 文件调用即可。

网友D:
新建一个头文件
包含系统的两个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E:
菜单栏的File -> New -> Header Fil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立头文件的过程如下:
1、首先新建.h 文件,依次点击菜单栏的File -> New -> Header File ,在弹出的框里 ...

这个介绍非常好的

网友G:
将自己编写的头文件和其他头文件放在相同路径下

网友H:
一般头文件都可以自己定义设计

网友I:
头文件是为了声明c文件中的函数,以及包括宏定义

网友J:
建一个.h文件

网友K:
要用到#ifndef。。。#define。。。。#endif。这是为了避免重复定义

网友L:
一个.h文件要 对应有一个.c文件

网友M:
头文件是C/C++程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网友N:
头文件是扩展名为 .h 的文件

网友O:
在头文件里面可以声明你的那些函数是公共的。

网友G:
在DSP_Device.h中包含其他头文件的代码内用include包含你自己的头文件

网友H:
写程序时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L:
助于查看和修改程序。

网友K:
#ifndef后面要写的是头文件名称的大写。

网友J:
打开h文件,进行编辑。

网友I:
建立头文件要有对应的c文件。

网友P:
例如#include<stdio.h>就是一个头文件。

网友O:
当别的模块包含你的头文件后,就可以使用你的公共声明了。

网友N:
包含了 C 函数声明和宏定义

网友M:
使用头文件,应该注意头文件的作用和用法相关知识点。

网友Q:
头文件的可以在工程里面直接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