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教PI3740降压升压电路

楼主(2018-04-27):
工程上选用了VICOR的BUCKBOOST电源芯片PI3740,在看技术手册时发现了在电源的输入(图中1)和输出端(图中2)都有电感和电阻并联,请问在输入和输出端电感和电阻并联在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滤波作用

网友B:
滤波啊,这是电感电容组成基本滤波,效果好

网友C:
请问这是怎么滤波的呢

网友D:
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电感两端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来滤波的。

网友E:
就是滤波呀,滤除不稳定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