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GBT关断的波形

楼主(2018-04-27):
90kW变频器,当电流达到110A以上时,IGBT在关断的时候,出现这个波形,请问是怎么回事?在110A以下就不出现。
这是IGBT Vce的电压波形,当关断的时候还要再开通一下,这样不就很容易上下桥直通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米勒效应导致的吗?
如何解决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脉冲输出吸收单元没有做好

网友B:
用IRF3205做的开关电源buck电路,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可是pwm输入的波形都正常,输出就是还要在开通关断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C:
弥勒效应是开通的时候。。。这儿应该是snubber没做好

网友D:
楼主是国内的生产企业吗?加工IGBT芯片?

网友E:
这个波形蛮常见的,  我觉得应该与米勒效应有关.
不过 110A 以上才这样. 我觉得这里还是有点奇怪的,

网友F(2018-05-30):
测一下栅极电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