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GSM 检测GSM模块工作状态

楼主(2018-04-27):
主函数部分
#include "sim900a.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string.h"

int main(void)
{
        u8 res;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USART2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2
        USART3_Init(9600);        //LOG信息
        UART3SendString("系统初始化完毕\r\n",strlen("系统初始化完毕\r\n"));

        while(1)
        {
                res=GSM_Dect();
                delay_ms(2000);
                if(!res)
                {
                        while(1);
                }
        }
}

楼主:
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 USART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USART1 使用IO端口配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USART1 工作模式配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波特率设置: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位数设置:8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停止位设置:1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是否奇偶校验:无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硬件流控制模式设置:没有使能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接收与发送都使能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USART1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1使能
}

楼主: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void UART1SendByte(unsigned char Send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1,Send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楼主:
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UART1GetByte(unsigned char* GetData)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0;//没有收到数据
                }
        *Get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return 1;//收到数据
}

楼主:
接收一个数据,马上返回接收到的这个数据*/
void UART1Test(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1)
       {
                                while(UART1GetByte(&i))
        {
         USART_SendData(USART1,i);
        }
       }
}

楼主:
//usmart支持部分
//将收到的AT指令应答数据返回给电脑串口
//mode:0,不清零USART2_RX_STA;
//     1,清零USART2_RX_STA;
void sim_at_response(u8 mode)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2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mode)USART2_RX_STA=0;
        }
}

楼主:
//ATK-SIM900A 各项测试(拨号测试、短信测试、GPRS测试)共用代码
//sim900a发送命令后,检测接收到的应答
//str:期待的应答结果
//返回值:0,没有得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其他,期待应答结果的位置(str的位置)
u8* sim900a_check_cmd(u8 *str)
{
        char *strx=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楼主:
//向sim900a发送命令
//cmd:发送的命令字符串(不需要添加回车了),当cmd<0XFF的时候,发送数字(比如发送0X1A),大于的时候发送字符串.
//ack:期待的应答结果,如果为空,则表示不需要等待应答
//waittime:等待时间(单位:10ms)
//返回值:0,发送成功(得到了期待的应答结果)
//       1,发送失败
u8 sim900a_send_cmd(u8 *cmd,u8 *ack,u16 waittime)
{
        u8 res=0;
        USART2_RX_STA=0;
        if((u32)cmd<=0XFF)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USART2->DR=(u32)cmd;
        }else u2_printf("%s\r\n",cmd);//发送命令
        if(ack&&waittime)                //需要等待应答
        {
                while(--waittime)        //等待倒计时
                {
                        delay_ms(10);
                        if(USART2_RX_STA&0X8000)//接收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if(sim900a_check_cmd(ack))break;//得到有效数据
                                USART2_RX_STA=0;
                        }
                }
                if(waittime==0)res=1;
        }
        return res;
}

楼主:
u8 sim900a_work_test(void)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u8 *)"OK",100))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u8 *)"OK",100))return SIM_COMMUNTION_ERR;        //通信不上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PIN?",(u8 *)"READY",400))return SIM_CPIN_ERR;        //没有SIM卡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REG?",(u8 *)"0,1",400))
        {
                if(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0,5")==NULL)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Q",(u8 *)"OK",200))
                         {
                                        memcpy(SIM900_CSQ,USART2_RX_BUF+15,2);
                         }
                         return SIM_CREG_FAIL;        //等待附着到网络
                }
        }
        return SIM_OK;
}

楼主:
u8 GSM_Dect(void)
{
        u8 res;
        res=sim900a_work_test();
        switch(res)
        {
                case SIM_OK:
                        UART3SendString("GSM模块自检成功\r\n",strlen("GSM模块自检成功\r\n"));
                        break;
                case SIM_COMMUNTION_ERR:
                        UART3SendString("与GSM模块未通讯成功,请等待\r\n",strlen("与GSM模块未通讯成功,请等待\r\n"));
                        break;
                case SIM_CPIN_ERR:
                        UART3SendString("没检测到SIM卡\r\n",strlen("没检测到SIM卡\r\n"));
                        break;
                case SIM_CREG_FAIL:
                        UART3SendString("注册网络中。。。\r\n",strlen("注册网络中。。。\r\n"));
                        UART3SendString("当前信号值:",strlen("当前信号值:"));        UART3SendString(SIM900_CSQ,2);UART3SendString("\r\n",2);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楼主:
OLED部分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楼主:
#if OLED_MODE==1        //8080并口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OLED_RS=cmd;
        OLED_CS=0;
        OLED_WR=0;
        OLED_WR=1;
        OLED_CS=1;
        OLED_RS=1;
}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OLED_RS=cmd; //写命令
        OLED_CS=0;
        for(i=0;i<8;i++)
        {
                OLED_SCLK=0;
                if(dat&0x80)OLED_SDIN=1;
                else OLED_SDIN=0;
                OLED_SCLK=1;
                dat<<=1;
        }
        OLED_CS=1;
        OLED_RS=1;
}
#endif

楼主: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楼主: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楼主: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for(n=0;n<128;n++)OLED_GRAM[n][i]=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网友A:
好像现在2G基站都要撤销了,GSM应该很快就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现在2G基站都要撤销了,GSM应该很快就不能用了吧

支持3G吧

楼主: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楼主: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8 x1,u8 y1,u8 x2,u8 y2,u8 dot)
{
        u8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OLED_DrawPoint(x,y,dot);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楼主: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2/16/24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没有的字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楼主:
//m^n函数
u32 my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楼主: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my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楼主: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const u8 *p,u8 size)
{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128-(size/2))){x=0;y+=size;}
        if(y>(64-size)){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size,1);
        x+=size/2;
        p++;
    }
                OLED_Refresh_Gram();
}

楼主:
/初始化OLED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C,D,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PD3,PD6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4);        //PA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PD3,PD6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        //PB1

#if OLED_MODE==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0xFF; //PC0~7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0xFF); //PC0~7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  输出高
#els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7;                                 //PC0,1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5|GPIO_Pin_7);                                                 //PC0,1 OUT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PG15 OUT推挽输出          RS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PG15 OUT  输出高
#endif

        OLED_CS=1;
        OLED_RS=1;

        OLED_RST=0;
        delay_ms(100);
        OLED_RST=1;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楼主:
SIM900 部分
//usmart支持部分
//将收到的AT指令应答数据返回给电脑串口
//mode:0,不清零USART2_RX_STA;
//     1,清零USART2_RX_STA;
void sim_at_response(u8 mode)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2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mode)USART2_RX_STA=0;
        }
}

楼主:
///////////////////////////////////////////////////////////////////////////////////////////////////////////
//ATK-SIM900A 各项测试(拨号测试、短信测试、GPRS测试)共用代码
//sim900a发送命令后,检测接收到的应答
//str:期待的应答结果
//返回值:0,没有得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其他,期待应答结果的位置(str的位置)
u8* sim900a_check_cmd(u8 *str)
{
        char *strx=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楼主:
//读取指定地址的半字(16位数据)
//faddr:读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返回值:对应数据.
u16 STMFLASH_ReadHalfWord(u32 faddr)
{
        return *(vu16*)faddr;
}

楼主:
#if STM32_FLASH_WREN        //如果使能了写
//不检查的写入
//Write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STMFLASH_Write_NoCheck(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16 i;
        for(i=0;i<NumToWrite;i++)
        {
                FLASH_ProgramHalfWord(WriteAddr,pBuffer[i]);
            WriteAddr+=2;//地址增加2.
        }
}
//从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WriteAddr:起始地址(此地址必须为2的倍数!!)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就是要写入的16位数据的个数.)
#if STM32_FLASH_SIZE<256
#define STM_SECTOR_SIZE 1024 //字节
#else
#define STM_SECTOR_SIZE        2048
#endif
u16 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最多是2K字节
void STMFLASH_Write(u32 WriteAddr,u16 *pBuffer,u16 NumToWrite)
{
        u32 secpos;           //扇区地址
        u16 secoff;           //扇区内偏移地址(16位字计算)
        u16 secremain; //扇区内剩余地址(16位字计算)
        u16 i;
        u32 offaddr;   //去掉0X08000000后的地址
        if(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1024*STM32_FLASH_SIZE)))return;//非法地址
        FLASH_Unlock();                                                //解锁
        offaddr=WriteAddr-STM32_FLASH_BASE;                //实际偏移地址.
        secpos=offaddr/STM_SECTOR_SIZE;                        //扇区地址  0~127 for STM32F103RBT6
        secoff=(offaddr%STM_SECTOR_SIZE)/2;                //在扇区内的偏移(2个字节为基本单位.)
        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secoff;                //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if(NumToWrite<=secremain)secremain=NumToWrite;//不大于该扇区范围
        while(1)
        {
                STMFLASH_Read(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i<secremain;i++)//校验数据
                {
                        if(STMFLASH_BUF[secoff+i]!=0XFFFF)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FLASH_ErasePage(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擦除这个扇区
                        for(i=0;i<secremain;i++)//复制
                        {
                                STMFLASH_BUF[i+secoff]=pBuffer[i];
                        }
                        STMFLASH_Write_NoCheck(secpos*STM_SECTOR_SIZE+STM32_FLASH_BASE,STMFLASH_BUF,STM_SECTOR_SIZE/2);//写入整个扇区
                }else STMFLASH_Write_NoCheck(WriteAddr,pBuffer,secremain);//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ToWrite==secremain)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                                //扇区地址增1
                        secoff=0;                                //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        //写地址偏移
                           NumToWrite-=secremain;        //字节(16位)数递减
                        if(NumToWrite>(STM_SECTOR_SIZE/2))secremain=STM_SECTOR_SIZE/2;//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ToWrite;//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FLASH_Lock();//上锁
}
#endif

楼主: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ReadAddr:起始地址
//pBuffer:数据指针
//NumToWrite:半字(16位)数
void STMFLASH_Read(u32 ReadAddr,u16 *pBuffer,u16 NumToRead)
{
        u16 i;
        for(i=0;i<NumToRead;i++)
        {
                pBuffer[i]=STMFLASH_ReadHalfWord(ReadAddr);//读取2个字节.
                ReadAddr+=2;//偏移2个字节.
        }
}

楼主:
//////////////////////////////////////////////////////////////////////////////////////////////////////
//WriteAddr:起始地址
//WriteData:要写入的数据
void Test_Write(u32 WriteAddr,u16 WriteData)
{
        STMFLASH_Write(WriteAddr,&WriteData,1);//写入一个字
}
//---------------计算CRC值--------------
u16 Cal_Crc(u8 *data_to_cal_crc, int len)
{
                u16 crc;
                u8 i;

                crc = 0xFFFF;                        //CRC???
                while (len-- != 0)
                {
                        crc = crc ^ ((u16)*data_to_cal_crc++ << 8);

                        for (i = 0; i < 8; ++i)
                                if (crc & 0x8000)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crc << 1;
                }
                i=crc&0xff;
                crc=(crc>>8)|(i<<8);
                return c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