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如何降低时钟频率?

楼主(2018-04-28):
如何降低时钟工作频率

网友A:
RC调整分频或用低频的时钟,好像是10K的;
晶体,换频率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调整分频或用低频的时钟,好像是10K的;
晶体,换频率低的

我想通过系统的时钟初始化降低频率,该怎么造作呢

网友A:
就是用内部的RC方式了,好像修改分频就可以了,很方便的

网友B:
看看手册上 关于时钟系统的介绍, 里面有个时钟除频寄存器 CKDIV 可以将16MHz 分频的

网友C:
启动后进行主频的切换就好了,更改分频值,前提是你用的是外部晶振。

网友:
你初始化时候就使用10K的就行了

网友:
或者采用分频。

网友D:
只能这两个地方做**。s

网友E:
时钟只有两个固定的频率,或者你用个外置的有源晶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