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pic16f1847 Program space 超过25%就不运行了

楼主(2018-04-28):
我用pic16f1847  Program space 超过25%就不运行了
用的picc编译器
以前用的16f88 是超过50%就不不行了,以为空间太小,换成16f1847结果也是到256个字节的时候就不运行了

网友A:
没用过上面的东西,不知道编译器有没有限制代码大小?是否需要**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上面的东西,不知道编译器有没有限制代码大小?是否需要**什么的? ...

用的就是**版   编译没报任何错误,就是一超过256B下进去就不运行了

网友B:
程序空间256字节?这个单片需要分页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