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ano110产品LCD驱动问题求助,怀疑是芯片问题!

楼主(2018-04-28):
用的芯片型号是NANO110KE3BN,驱动6COM段码液晶,PC4脚(LCD_COM2)上输出的COM波形与其他脚上的波形不一样,导致该引脚连接的段位在不显示的时候有鬼影,波形见图片,带箭头的是PC4脚(异常),不带箭头是正常的5个脚全部一样。

楼主:
沙发自己做,顶一下

网友A:
这个的BSP里面提供这个LCD操作例子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BSP里面提供这个LCD操作例子没。

bsp里好像只有4com的demo,配置成4com用示波器测是好的

网友B:
怎么突然一下子会拉高或者拉低两倍呢,奇怪?外部的影响?

网友C:
芯片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能用的不对或者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肯定是没问题的。可能用的不对或者硬件问题。

问题解决了,劝你一句要敢于怀疑任何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劝你一句要敢于怀疑任何东西

恭喜你,那么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个。

网友D:
没有配置好,还是因为硬件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你,那么最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个。

芯片版本问题,我拿到的不是最终批量的芯片,还是一开始的测试版样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配置好,还是因为硬件电路问题。

芯片版本问题,我拿到的不是最终批量的芯片,还是一开始的测试版样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