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我装了MDK5.14,装了STM32F1的库。
芯片是STM32F103C8T6
用STLINK下载时出错,说算法错误。
我也觉得算法有问题;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C8T6选择128K的;
另外你的库没装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8T6选择128K的;
另外你的库没装全吧;

谢谢!C8T6是128K吗?我选的是这个,可是提示算法错误。
我也感觉没装全,可是我不明白,怎么就没装全呢?
2.1.0和2.2.0我都装了。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用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用这个软件。

不行啊。我用这个一开始还能连上,现在
成这样了。

网友C:
现在是连接不上stm32,检测一下线接对了吗,没错的话,试下长按reset键,同下点击下载。

网友:
让你点复位呢。

网友D:
安装全部的pack包,flash算**自动选择的,还是pack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装全部的pack包,flash算**自动选择的,还是pack包的问题。

我不明白我的包为什么有问题。我是在网上下载的,应该没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