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推出的支持Linux开发的IDE

楼主(2018-04-28):
http://download.atollic.com/TrueSTUDIO/installers/Atollic_TrueSTUDIO_for_STM32_linux_x86_64_v9.0.1_20180420-1214.tar.gz

*****************************************************************************
**  Release notes for Atollic TrueSTUDIO(R) for STM32 v9.0.1
**  Linux installation package
**
**  This product supports STMicrolectronics STM32 microcontrollers.
**
**  Copyright (c) 2009-2018 STMicrolectronics. All rights reserved.
**
*****************************************************************************

1.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System requirements
    * 64-bit distribution with 32-bit C runtime libraries installed
    * SysV compatible Linux system.

TrueSTUDIO is supported on the following distributions:
    * Ubuntu 16.04 LTS 64-bit (using Unity or Gnome 3 as recommended desktop)
    * Fedora 25 64-bit (using Xfce4 as recommended desktop)
    Note: TrueSTUDIO on Linux is only available as a 64-bit application.

Install TrueSTUDIO by performing three steps
    * Extract the downloaded archive
      $ tar -xvf ~/Downloads/Atollic_TrueSTUDIO_for_STM32_linux_x86_64_v9.0.1_yyyymmdd-hhmm.tar.gz

    * Run install.sh, the installation will prompt for install location
      $ cd Atollic_TrueSTUDIO_for_STM32_9.0.1_installer && sudo ./install.sh

    * Start TrueSTUDIO from the Applications menu, or alternatively start
      from the command line:
      $ cd /opt/Atollic_TrueSTUDIO_for_STM32_9.0.1/ide && ./TrueSTUDIO

-----------------------------------------------------------------------------
2. News information

News version 9.0.1
    See release info in readme.txt

News version 9.0.0
    Atollic TrueSTUDIO(R) for STM32 v9.0.0 and is based on the Atollic
     TrueSTUDIO for ARM v8.1.0 product

-----------------------------------------------------------------------------
3. Known issues for this release
    * If "Restart" button has been used when debugging then the debug session
       needs to be terminated using "Terminate & Remove", accessed from
       context menu with right-click on the launch object in the Debug view
    * The information center requires that webkit-gtk libraries are installed
    * TrueSTUDIO needs to be started from the
       "$TrueSTUDIO_Install/ide" directory
    * TrueSTUDIO requires that 32-bit libc6 is available on the system.
       install.sh tries to install it for you but this might fail.
       In that case you need to manually install it.
    * ETM tracing is very slow on linux and requires a lot of memory
       to work correctly.

楼主:
http://download.atollic.com/TrueSTUDIO/installers/Atollic_TrueSTUDIO_for_ARM_linux_x86_64_v8.1.0_20171023-2304.tar.gz
*****************************************************************************
**  Release notes for Atollic TrueSTUDIO(R) for ARM(R) v8.1.0
**  Linux installation package
**
**  This product supports ARM-based microcontrollers.
**
**  (c)Copyright 2009-2017 Atollic AB.
**
*****************************************************************************

1. Installation instructions

System requirements
    * 64-bit distribution with 32-bit C runtime libraries installed
    * SysV compatible Linux system.

TrueSTUDIO is supported on the following distributions:
    * Ubuntu 16.04 LTS 64-bit (using Unity or Gnome 3 as recommended desktop)
    * Fedora 25 64-bit (using Xfce4 as recommended desktop)
    Note: TrueSTUDIO on Linux is only available as a 64-bit application.

Install TrueSTUDIO by performing three steps
    * Extract the downloaded archive
      $ tar -xvf ~/Downloads/Atollic_TrueSTUDIO_for_ARM_linux_x86_64_v8.1.0_yyyymmdd-hhmm.tar.gz

    * Run install.sh, the installation will prompt for install location
      $ cd Atollic_TrueSTUDIO_for_ARM_8.1.0_installer && sudo ./install.sh

    * Start TrueSTUDIO from the Applications menu, or alternatively start
      from the command line:
      $ cd /opt/Atollic_TrueSTUDIO_for_ARM_8.1.0/ide && ./TrueSTUDIO

-----------------------------------------------------------------------------
2. News information

News version 8.1.0
    * Linux installer allows customer to continue installation even if
       automatic 32-bit library installation fails.
    * Solved debug script issue, sometimes the debug script was empty.

News version 8.0.0
    * ST-Link GDB server for Linux now included.
    * Increased default maximum Java heap size usage, -Xmx<size>, to 2032 MB
       for 64-bit linux version.

Known issues for this release
    * If "Restart" button has been used when debugging then the debug session
       needs to be terminated using "Terminate & Remove", accessed from
       context menu with right-click on the launch object in the Debug view
    * The P&E Micro GDB server needs read/write access to the
       $TrueSTUDIO_Install/Servers/PE_Micro_gdbserver folder
    * The information center requires that webkit-gtk libraries are installed
    * TrueSTUDIO needs to be started from the
       "$TrueSTUDIO_Install/ide" directory
    * TrueSTUDIO requires that 32-bit libc6 is available on the system.
       install.sh tries to install it for you but this might fail.
       In that case you need to manually install it.
    * ETM tracing is very slow on linux and requires a lot of memory
       to work correctly

News version 7.1.1 Beta
    * No Linux specific changes in this version

News version 7.1.0 Beta
    * Fourth release of Linux version.
    * PC Tools and make utilities included
    * Fixed issue with conversion tools to hex, binary, etc where the
       generated file would be empty.

News version 7.0.1 Alpha-1
    * Third Alpha release of Linux version.
       See readme.txt for general fixes included in this version.

News version 7.0.0 Alpha-2
    * Second Alpha release of Linux version.
    * P&E Micro GDB server is now included

楼主:
不知道这不支持其他竞争对手的芯片了,竞争对手是不是很伤心。

网友A:
TrueSTUDIO V9.0的版本只支持stm32, V9.0之前的版本支持基本厂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ueSTUDIO V9.0的版本只支持stm32, V9.0之前的版本支持基本厂家的芯片。

是的,被ST收购后,其他厂家估计很不爽,少了个支持

网友B:
原来是Linux下开发的IDE,那么有个问题,一直以来,Linux下开发是用的什么工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Linux下开发的IDE,那么有个问题,一直以来,Linux下开发是用的什么工具呢? ...

不知道啊,才知道这个的

网友C:
linux下用makefile+gcc+vim,好的不要不要的,IDE早放弃了,windows好久没用了

网友D:
竞争上到另一个级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下用makefile+gcc+vim,好的不要不要的,IDE早放弃了,windows好久没用了 ...

牛人啊,makefile 要自己编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牛人啊,makefile 要自己编写吧。

一开始是自己编的,学了些语法之类的,后来发现cube可以生成makefile,不过需要改动一下,直接用可能不行

网友E:
linux 也有各种 IDE:eclipse cdt, segger embedded studio, codeblocks, codelite 等等。
我现在用 codelite + segger ozon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是自己编的,学了些语法之类的,后来发现cube可以生成makefile,不过需要改动一下,直接用可能不行 ...

cube是什么

网友G:
开发个单片机没必要用linux系统吧。。。。。。

网友H:
好牛X,你们这些大神知道的真多,我说的包括回帖的几个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