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V3.1.0,GD32F150G8编译后,才38K,程序运行就不正常了

楼主(2018-04-28):
GD32F150G8编译后,才38K,使用MDK download或者手动复位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关机之后再重启,程序就出问题。150G8是64K
的flash,38K应该没问题啊。例如现在是38680.但是注释掉几个函数之后,38640又可以了。这类的问题是从V2.0.0修改
成V3.1.0后就出现这类的问题。
难道真的是V3.1.0库的问题?

网友A:
后面32K 为数据区,代码运行较慢

我刚也听到别人这么说,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换大容量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整个64K的是分区的,也不会单独只给这程序用的

网友D:
关机重启和手动复位不一样吗?如果是flash分问题的话,可以用分散加载试试

反正就是关机重新开机就有问题,然后我试了分散加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确实是代码超过了32K的原因。后来用了分散加载,把不常用代码放到32K之后,解决,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