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FET 作为开关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1.我想知道在Ugs满足开启电压后,MOSFET工作在恒流区还是可变电阻区?我知道这和Uds电压大小有关。但就具体应用在开关状态时是处于哪个区呢?
2.下面是一个MOSFET的Maximum Ratings 的参数,其中Id最大200mA那为什么在Id与Vds特性曲线中会有在有的Vgs电压下恒流区的Id大于200mA(大于500mA)?
Maximum Ratings @ TA = 25C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haracteristic Symbol BSS138W Units
Drain-Source Voltage VDSS 50 V
Drain-Gate Voltage (Note 1) VDGR 50 V
Gate-Source Voltage Continuous VGSS 20 V
Drain Current (Note 2) Continuous ID 200 mA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Note 2) Pd 200 mW
Thermal Resistance, Junction to Ambient RJA 625 C/W
Operating and Storage Temperature Range Tj, TSTG -55 to +150 C
图片见下楼:

楼主:
具体图片如下:

网友A:
Drain Current (Note 2) Continuous ID 200 mA

注意是 Continuous ,短促脉冲情况可以超过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in Current (Note 2) Continuous ID 200 mA

注意是 Continuous ,短促脉冲情况可以超过200mA。 ...

那第一个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第一个问题呢?

所谓开关状态,就是不停留在恒流区,而是在截止区和可变电阻区之间来回跳跃。
当然,从截止区到可变电阻区或者从可变电阻区到截止区,必须经过恒流区,但处于恒流区的时间非常非常短。这样才叫开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