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射极电阻作用,比较器D1D2作用?

楼主(2018-04-28):
三极管射极电阻作用,比较器D1D2作用?

网友A:
上图(D1D2作用.jpg)是精密整流电路;
所以D1、D2的作用是整流(单向导通)。

下图(射级电阻作用.jpg)是驻极体话筒的放大器;
三极管BC547C发射极到BC413B基极的电阻(820k)是负反馈电阻,同时为BC413B提供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D1D2作用.jpg)是精密整流电路;
所以D1、D2的作用是整流(单向导通)。

哥  这个10K的是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