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求提高生产效率的下载器

楼主(2018-04-28):
新唐的Nuc100系列和Nuc029有没有更好的下载器。

芯片已经安装到PCB上面之后,有没有一对多的ICP或者ISP下载器。

或者是否有脱机下载器.

网友A:
芯片已经安装到PCB上面之后,只能用预留的接口下载了,没法一对多。脱机下载器是有的。

网友B:
你只能一个一个下载了,没有弄上的时候可以用官方的那个批量烧录器做。现在不行了。

网友C:
可以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C:
这个烧录过程是双向通信还是单向,如果是单向,直接并联就行了。

网友D:
量很大啊?可以先烧录再焊接啊。你都焊接上了,再烧就不好了。

网友E:
焊接上只能用预留的下载接口下载了,没法批量下载。

网友F(2018-05-29):
淘宝上面有STM8  脱机烧写器,可以支持包括Nuc100系列的大部分M0系统和新唐51系列像N76E003,另外加100吧好像,自己去找吧。
非常方便生产应用。在线烧录,我就在用。

网友F:
淘宝上面有STM8  脱机烧写器,可以支持包括Nuc100系列的大部分M0系统和新唐51系列像N76E003,另外加100吧好像,自己去找吧。
非常方便生产应用。在线烧录,我就在用。
不知道论坛给不给发外部链接,自己去找也很快,合肥出的

网友G:
新唐官网有的。nu-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