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助一个Verilog例化的问题

楼主(2018-04-28):
这里要实现一个16路的16位移位寄存器,代码上对一个移位寄存器多次调用,输出数据组合成一个256位的端口,代码如下:
module shift16(//shift16
    input rst,
    input shift_clk,
    input shift_data,
    output reg [15:0] data_out
);
always@(posedge shift_clk or posedge rst)begin
    if(rst)data_out <= 0;
    else data_out[15:0] <= {data_out[14:0],shift_data};
end
endmodule

module shift16_x16(
    input rst,
    input shift_clk,
    input [15:0] shift_data,
    output wire [255:0] data_out_o
    );
genvar i;
generate
    for (i=0; i < 16; i=i+1)//
    begin: shift_generate
       shift16 shift16_i(//
            .rst(rst),
            .shift_clk(shift_clk),
            .shift_data(shift_data),
            .data_out(data_out_o[i*16+15:i*16])
            );
    end
endgenerate
endmodule

期望的效果是16个16位端口合并成一个256位端口,但是在RTL中,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而是[15:0]全部都并联了,[255:16]都没用上,也就是说标红的那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RTL视图:

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移位的时候不是直接移位赋值就行了吗?楼主怎么还循环赋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位的时候不是直接移位赋值就行了吗?楼主怎么还循环赋值呢

是循环例化了16次

网友B:
楼主为什么
.shift_data(shift_data),
不加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