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蓝牙模块对AD采样的影响?

楼主:
蓝牙和主控都是用电脑USB供电,使用蓝牙将AD采样值发送,发现存在很大的波动,如图1所示,频谱分析(如图2)后以为是工频干扰,采用充电宝供电发现仍然存在问题。使用高精度直流电源供电后发现问题好了很多(如图3,4)。后来去掉蓝牙后发现波形很好看,于是将蓝牙和主控分别采用电脑的两个USB供电,发现问题解决了(如图5,6)。请问这个50HZ和100HZ是怎么产生的呢?

网友A(2018-04-28):
电路接收到了工频信号,检查一下AD的输入电路
你真要测试是不是受到了工频干扰,其实不应该用充电宝,因为很多充电宝内部是有升压和电源路径管理电路的,一样会把内部的造成叠加到输入上,应该直接用电池进行测试

楼主(点评):
但是充电宝产生的干扰也是50HZ会不会太巧了,不知道是不是蓝牙内部特性。没找到电池,所以只能用充电宝测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接收到了工频信号,检查一下AD的输入电路
你真要测试是不是受到了工频干扰,其实不应该用充电宝,因为 ...

你好,为什么蓝牙和主控分开供电就不会有工频干扰了呢???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为什么蓝牙和主控分开供电就不会有工频干扰了呢???请指导,谢谢。 ...

你的分开是怎样的分?同一个电脑的两个USB,还是两个电脑的USB?

楼主(点评):
同一个电脑的两个USB,他们内部应该是共地的,所以我外面也没有把蓝牙模块的地和控制电路的地连到一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开是怎样的分?同一个电脑的两个USB,还是两个电脑的USB?

“于是将蓝牙和主控分别采用电脑的两个USB供电” 这是楼主的原话,应该是同一台电脑的两个USB供电。同一台电脑的两个USB供电就不会有工频干扰,怎么理解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于是将蓝牙和主控分别采用电脑的两个USB供电” 这是楼主的原话,应该是同一台电脑的两个USB供电。同一 ...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要考虑电源电路的滤波和动态特性

楼主:
这是连接蓝牙后电源的纹波测试,发现有8HZ的干扰比较明显。

连接蓝牙后电源纹波测试

连接蓝牙后电源纹波测试

网友A:
上个电路吧,清楚一点
还有,那个50mV多一点的信号低于你系统的影响很严重吗?你的采集精度要求多少啊?

网友C(2019-06-15):
楼主,你这个蓝牙和ad采样是集成在一个程序里的嘛

网友C:
如果是,可以看一下你的主程序吗